allegro 中COB封装怎么快速建

楼主(2019-01-27):
  如下图所示是COB 封装,可以导入DXF 然后再建吗?

网友:
有现成的零件DXF的话,能省点事,起码尺寸不用提前算。可以导入dxf做参考(比如测量pin间距,丝印距离等),剩下做零件封装的就得按部就班的来,按尺寸放置pin,画丝印等。

网友(2020-02-27):
同行你好,用PADS建好,在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