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串并联优缺点

楼主(2019-01-27):
    LED串并联优缺点

    液晶显示器背照灯、一般照明器具、路灯等用途需要同时驱动多个高亮度LED。这些LED需要串并联组合连接,并且需要进行驱动。
例如,驱动28盏LED时,可以设想的连接方法有六种。一种是先串联14个LED(LED串)然后并联两条这样串联而成的LED串(14串联×2并联)。除此之外,还有7串联×4并联、4串联×7并联、2串联×14并联、28串联×1并联、1串联×28并联等连接方式。

    究竟哪种连接方法最佳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串并联的优缺点。

    串联的优点在于亮度均匀

串联的优点是同串的LED亮度均一。因为向所有LED供应的电流相同。而且,驱动用IC只需输出一个电流,就能够点亮串联的全部LED,电路的结构简单。除此之外,即使一个LED短路发生短路故障,其他LED仍能继续点亮也是其优点所在。

缺点是驱动电压较高。14个LED串联时,假设1个LED的正向压降(VF)为4V,则驱动电压需要56V。如果28个串联,则高达112V。除部分半导体厂商的产品之外,高驱动电压的LED 驱动IC 的可选范围极窄。

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个LED发生断路故障后,串联的LED全部无法点亮的缺点。

并联的优点有两个。一个是能够以低电压同时驱动多个LED。如果是2串联×14并联的构造,那么,8V的驱动电压可以驱动28个LED。另一个优点是当一个串联LED 因某种原因发生故障时,其他串联的LED可以继续点亮。也就是说,可以组成不易受故障影响的电路。

缺点也有两个。一个是并联的多个LED串的供电电流难以控制到相同数值,所以每串LED的亮度很可能产生差异。另一个是驱动电路更加复杂。如果并联数量是14,就需要为14个LED串布 线。而且,按照电路结构,全部LED串都必须单独进行电压控制和电流控制,从而导致增加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