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哪位大神见过这个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9-01-28):
请教一下,哪位大神见过这个电源管理芯片,麻烦您是否可以给一下具体型号,万分感谢

网友A:
楼主在抄板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国产的,这个丝印很难查出来

网友:
    镀模后印的,能查到才怪?

网友:
    这个不用照着抄吧,几伏转几伏,自己重新选一个就行呗

网友B:
    ME4312
    南京微盟的

楼主(2019-03-02):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抄板吗

没有啊,这个板子是适配器上的,需要知道如何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盟,便宜。

是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4312
南京微盟的

    是的 就是这个芯片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