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 PDN插件问题

楼主(2019-01-28):
AD19 PDN做电流分析的时候会提示找不到结果文件夹,系统是win7 64位的,有没有大神能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没问题啊,实验用得是软件自带的demo,版本是19.0.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啊,实验用得是软件自带的demo,版本是19.0.11。

我私人的电脑WIN10 64位的也可以的,把同样的工程弄到公司的电脑就出现这问题,一开我以为是加密软件的问题,把加密软件卸载了还是不行,我感觉可能缺少什么基础库或者框架,所以来论坛里看看大家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私人的电脑WIN10 64位的也可以的,把同样的工程弄到公司的电脑就出现这问题,一开我以为是加密软件的问 ...

路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私人的电脑WIN10 64位的也可以的,把同样的工程弄到公司的电脑就出现这问题,一开我以为是加密软件的问 ...

    路徑的文件夾是中文檔名…更換為E文再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问题?

大神 换到根目录还是这样...

网友(2019-07-01):
    这个插件怎么破解的 ,我一直提示没有license

网友(2019-09-18):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是破解版的问题吗

网友:
    我的也是,应该是没有Lisence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