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输出怎么算?

楼主(2019-01-28):
咪头输入声音,7脚输出如何求?

网友A:
你放大器的增益是固定的?还是你通过电阻设定的? 你的电阻值咋选取的?

way

楼主:
7脚输出也是个正弦波的声音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放大器的增益是固定的?还是你通过电阻设定的? 你的电阻值咋选取的?

增益硬件是固定的,但可通过软件设置大小,MCU直接对358芯片输出检测,太小不触发。也就是设了个阀值。

网友(2019-03-21):
“增益硬件是固定的,但可通过软件设置大小”?就是一个加法器吧,叠加了直流后放大很容易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