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10GHz小功率的扼流电感怎么选取

楼主(2019-01-28):
请问大神10GHz小功率的扼流电感怎么选取

网友:
1、挑选高SRF的电感。 电感的SRF要大于10G。 电抗大于100欧姆即可。
2、还有种做法,四分之一波长线也可以。注意,波长计算考虑介电常数。

网友:
10G的电感,什么厂家有呀?
10G电容, 同问

网友:
楼上是看热闹的,我也看看,万一以后有需要了

网友(2019-03-24):
微波毫米波段可用微带线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