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mc34063a做降压电路,输入12v应该输出5v但是怎么也上不去

楼主(2019-01-28):
mc34063a做降压电路,输入12v应该输出5v但是怎么也上不去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在这里等答案

网友(2020-03-07):
是没有,还是达不到,看看5脚电压有多少,低于1.25V肯定上不去。再测测二极管两端波形,正常应该是像个蝌蚪一样前边一上一下,后边像个大长尾巴,电压跳变过程是12V-0V-从10伏开始振荡下降-恒定5V-下一个12V...20KHz左右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