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厚设置问题

楼主(2019-01-28):
    想请教下各位PCB 4mil/6mil的过孔用1.6mm厚的板材是不是对加工来说不好,是不是使用薄一点的板材才好?这个跟板层有关系吗?   我的是四层板,打算用1.2mm,不知道
是否合适。
    哪位清楚的朋友告知下,谢谢!

网友A:
最小孔径与板厚有关,看厂家加工能力了,可以询问厂家。
1.2mm的板按1:10算的话最小孔径是0.12mm,约4.7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孔径与板厚有关,看厂家加工能力了,可以询问厂家。
1.2mm的板按1:10算的话最小孔径是0.12mm,约4.7mi ...

好的,多谢了!

网友:
按照板厂加工工艺和各个产品的等级要求来定板厚和孔径比,比如:民品,军品,宇航级,厚径比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B:
你确定4/6mil的通孔板厂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4/6mil的通孔板厂能搞定?

啊啊啊,搞错了,是0.2mm/0.3mm的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啊啊,搞错了,是0.2mm/0.3mm的孔;

0.2mm孔径,1.6mm板厚一般的板厂问题不大。但是你这个环宽有点悬,一般板厂估计搞不定。
建议过孔0.2/0.45mm。至少也要0.2/0.4mm。

楼主:
引用 楼主:
啊啊啊,搞错了,是0.2mm/0.3mm的孔;

0.65的BGA扇出设0.45的环间距又没法整了啊。。。。。。
目前搞了几款都是使用的0.2mm/0.3mm的,供应商没有提过问题,也没有出过问题   原先我用的1.2mm的板子,这次用1.6mm供应商
也没有什么,所以我在这里请教下大家使用多厚的比较合理。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0.65的BGA扇出设0.45的环间距又没法整了啊。。。。。。
目前搞了几款都是使用的0.2mm/0.3mm的,供应商没 ...

这种孔数量能少尽量少 BGA里面的可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孔数量能少尽量少 BGA里面的可以理解

    好的,谢谢!
    我现在板上还真用了不少这种过孔走信号,后面尽量都改了吧。这是尽量减少板厂做出的不良?

网友:
    通孔吗,不行吧,太小了,最好是跟板厂沟通

网友(2019-07-11):
    孔环太小了,至少需要单边0.1mm的环

网友(2020-03-03):
0.2/0.3mm蚀刻会崩孔(建议0.2/0.4mm,如果采取酸蚀的话),碱性蚀刻孔环会崩,孔内铜会镀的不完整。1.2mm一下,AR≤6,现在基本上是个板厂就能做了。四层板的话,core尽量大一点。core太小,板厂不易制作,弯曲严重

网友:
    要詢問一下廠家,有的沒有做到這麼細的工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