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滑动均值滤波?matlab如何实现滑动平均滤波?详细分析

楼主(2019-01-29):
什么是滑动均值滤波?matlab如何实现滑动平均滤波?详细分析

什么是滑动均值滤波

滑动平均滤波就是把连续取得的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每次采样得到一个新数据放到队尾,并丢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进行平均运算,就可以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具体的matlab代码

clear

clc

load boxinfo.mat  %载入音频数据

T = data;

figure(1)

plot(T,'-*')

title('原始数据')

hold on;

%%

%滑动平滑滤波

L = length(T);

N=10;  % 窗口大下

k = 0;

m =0 ;

for i = 1

m = m+1;

if i+N-1 > L

break

else

for j = i:N+i-1

k = k+1;

W(k) = T(j) ;

end

T1(m) = mean(W);

k = 0;

end

end

plot(T1,'r-o')

grid

legend('原始数据','滤波之后')

网友:
看看隐藏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