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DDR3的板子如何进行测试

楼主(2019-01-28):
用示波器来测信号的时序吗?还是通过其他的方法来测?
有没有好一点的测试文档啊

网友A:
用高速示波器,有专门的DDR测试选项,接好碳棒,设置好示波器,让示波器跑起来,一会就出结果,还能出报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高速示波器,有专门的DDR测试选项,接好碳棒,设置好示波器,让示波器跑起来,一会就出结果,还能出报告 ...

可以参考这个进行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89722-1-1.html

网友B:
DDR的测试夹具都买不起,别说示波器了。好好在设计阶段验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的测试夹具都买不起,别说示波器了。好好在设计阶段验证吧。

我们是板子上用的DDR3,不是DDR3内存,夹具怎么弄啊?在过孔上焊线出来测吗?

楼主:
狗兄出品,必为精品啊

不就是一些狗玩意兒罷了!>_<|||

网友:
    卖DDR的有专门测试工具

网友:
    小公司,没有高端示波器和license,一般就让软件做个DDR Stress TEST image, 放到温箱里面,高低温, ramp up, ramp down
如果不出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2019-04-18):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