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应用之丝印检查2

楼主(2019-01-28):
器件丝印框Silkscreen Outline到器件位号的距离检查
1. 生成丝印同2.11.1.,只需要生成topbottom的位号即可
2. 添加需要的检查元素并设置间距,如下图所示:
3.保存自定义的模板,执行检查运行
4.修改DRC
总结:通过上面可以精确定位检查到丝印与自定义线条和器件丝印框的重叠情况,可以分开设置,当然上面的两步也可以设置在一起,运行一次也可以,除了系统无法删除的选项,其它选项用户都可以自定义添加和删除,大家做检查的时候都可以试试。

网友(2019-04-06):
这是哪个版本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