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片DDR3地址线组走fly-by问题

楼主(2019-01-29):
两片DDR地址线组走fly-by形式,请教是先到高16位芯片,还是低16位芯片?有关系吗?

网友:
觉得应该先高

网友:
疯子m邀请您访问EDA365电子工程师网
https://www.eda365.com/?fromuid=333299

网友A:
    先到哪片没有关系,上拉一定放末端

网友:
    小弟是新手,感謝各位無私指導,學習了

网友:
    網路上找到的文章,希望對樓主有用

http://www.edadoc.com/cn/TechnicalArticle/Show.aspx?id=554

网友:
    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B(2019-04-28):
引用 网友A:
先到哪片没有关系,上拉一定放末端

如果没有放在末端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放在末端会怎么样?

可能会跑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