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9-01-30):
 防雷器工作原理

防雷器的工作原理是用一种低压时呈现高阻开路状态,高压时呈现低阻短路状态,能承受数百安培大电流通过的过压保护电子器件组合并联在供电线路、信号传输线路上使用。当遇到雷击和高电压大电流时其立即呈现短路,同时断开总电源开关,使电脑设备受到保护。串联安装使用只不过时它的物理表面形式。信号防雷器要求对高频信号损耗要小。
特点
①二级防雷保护
②响应迅速,纳秒级
③高传输速率:10Mbps
④残压低,衰减小(≤0.5dB)
⑤体积小,安装方便、简单

安装方法及注意事项
①防雷器串联在信号通道和被保护设备之间
②IN端接电话进线,OUT端接MODEM,不能接反
③接地地线力求短、粗、直,以减小分布电感对雷电泄放的影响。
④本产品无需特别维护。当系统工作出现故障时,可拆除防雷器后再检查,若还原到使用防雷器前的状态后系统恢复正常,则应更换防雷器

适用范围
(1)信号防雷产品:RJ11 、RJ45等 ,适用于计算机、电话、传真机等其它有线通信设备 。
(2)电源防雷产品:适用于220伏、380伏供电电路中。

  技术原理
  发生雷击时,直击雷或沿着电话线进入室内的感应雷会使MODEM的进线电压急速升高,达到几百甚至上千伏,由于在进线端采用了第一级保护,并联一个气态放电管,通过惰性气体的电离,能转移大部分的瞬变能量,由于无分布电感电容,通流容量极大,特别适合用于吸收直击雷,保护后的残留电压为二十几伏,对于集成电路而言,这个电压还是偏高,还起不到有效保护,另外气态放电管,反应速度慢,导致其上冲电压可冲至电压峰值,有鉴于此,增加一级保护,并且在两极之间采用电感耦合,利用电感电流不能突变的原理,起到一个延迟的作用,为第二级保护赢得时间,并减轻对第二级的压力,第二级主要是采用固态放电管,它是基于可控硅原理的一种负阻器件,在冲击电压作用下,其前沿上冲电压非常低,显示出极强的抑制特性,并且响应速度非常快(纳秒级),分布电容小,残压低于5伏,且对电流的吸收能力也相当大,非常适合用于网络通讯工程、电子部件的防雷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