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散热片在静电放电抗挠度试验中的问题

楼主(2019-01-29):
  如题,主机在静电放电试验过程中发生死机现象,将CPU模块套在绝缘袋里死机现象消失。
        所以原因在杂散电容
        但是CPU一般都是有散热片的,请教散热片都是怎么处理的,请不吝赐教?(封闭机箱,需要将散热片贴在机箱壳上散热)

网友:
是否可以直接在散热片四周打上几个螺钉接到机壳上,不要把散热片跟CPU模块的参考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