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L5511 带宽130MHZ,可是测试时最大只能是20MHZ

楼主(2019-01-29):
ADL5511 带宽130MHZ,可是测试时最大只能是20MHZ
输入的峰峰值是3V的调制信号频率是1到50MHZ进行包络检波,需要解调出1kHZ的调制信号,实际测量时发现最大只能检波出20MHZ的载波信号,超过20MHZ立马就是错误,可数据手册上明明说带宽是130MHZ,实在搞不明白,希望使用过的各位大神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
试着换一换FLT1、FLT2、FLT3外接电容。外接电容值需要根据要求计算出来。

网友:
在1 GHz以下频率工作/包络滤波 要在1 GHz以下频率使用ADL5511,FLT3、FLT2和FLT1引脚 上必须增加若干外部电容。此外还要选择适当的RMS均值 电容,参见“选择RMS均值电容(CFLT4)值”部分。
若FLT1上有一个100 pF电容,则转折频率降至150 kHz。 作为一般原则,该转折频率至少应设置为最小预期载波频率 的十分之一,从而确保目标频率周围的频率响应是平坦的。
例如,要设置200 MHz的转折频率,CFLT2和CFLT3应分别设置 为1.6 pF和2.4 pF。

网友:
学习了,设计产品前,详细阅读关键器件的规格书,理解关键设计点,很重要~ 否则出问题都不知道怎么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