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hz玻璃钢天线防水罩厚度如何确定

楼主(2019-01-29):
大家好,我们目前需要做一个全封闭玻璃钢天线罩。然后将天线密封在里边,然后下水。不知道如何确定天线罩透波面厚度。天线频率2.4GHz。大体的防水天线罩如图所示。

网友:
是指天线在水下长期工作么?还是仅仅在水下测试防水性能?

网友:
玻璃罩的厚度是否要先看你们这个产品的工作深度呢?

网友:
水是导体,只有ELF的低频能工作。
楼主想了解的是射频信号经过玻璃钢的衰减,还是射频信号经过玻璃钢加水的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