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失效问题求解

楼主(2019-01-30):
    串口处接单向TVS管,用万用表电阻档测试:正向电阻为零,反向电阻无穷大;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试:正向压降为0;过了大概几个小时TVS管又恢复正常,正向压降又恢复正常0.4V。想问问大神这种失效模式是怎么导致的?之前有没有人遇到过(实际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要想准备的分析,最好复现问题后找下TVS的供应商

网友(2019-03-05):
    串口保护一般选取双向TVS二极管,接输入Tx,Rx两线到地之间。要>15V的,一般(15~18V)如LTBV15C; 限流电阻用10欧即可。

网友:
    你的TVS被击穿了,始终处于单向导电状态。加上万用表后,表笔给二极管充电,PN结恢复了。
    其实功能没了,只是有电容效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