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在开关电源中的重要作用

楼主(2019-01-30):
电容在开关电源中的重要作用

网友:
确实十分重要

网友:
根据油柑网资料显示 电解电容在开关电源中的作用有:旁路、去耦、滤波、储能。
1、旁路电容是为本地器件提供能量的储能器件,它能使稳压器的输出均匀化,降低负载需求。就像小型可充电电池一样,旁路电容能够被充电,并向器件进行放电。
2、去耦:专指去除芯片电源管管脚上的噪声,该噪声是芯片本身工作产生的。配置去耦电容可以抑制因负载变化而产生的噪声,是印制电路板的可靠性设计的一种常规做法。
3、滤波:电容把电压的变动转化为电流的变化,频率越高,峰值电流就越大,从而缓冲了电压。滤波就是充电,放电的过程。

电解电容是电容的一种,金属箔为正极(铝或钽),与正极紧贴金属的氧化膜(氧化铝或五氧化二钽)是电介质,阴极由导电材料、电解质(电解质可以是液体或固体)和其他材料共同组成,因电解质是阴极的主要部分,电解电容因此而得名。同时电解电容正负不可接错。铝电解电容器可以分为四类:引线型铝电解电容器;牛角型铝电解电容器;螺栓式铝电解电容器;固态铝电解电容器。

网友:
    電容在開關電源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