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远区场和近区场?

楼主(2019-01-31):
什么是远区场和近区场?

我们在EMC整改的时候,经常会没有头绪找不到根源点?其实,我们可以一台频谱分析仪可以迅速的找出问题的根源。例如,我们可以用loop可以迅速找出场强比较高的点,在PCB的哪个位置?再用probe进而精确的找出是那个芯片或者哪个信号的问题。为什么近场更能迅速的找出问题的所在呢,那是因为在近场的时候,电磁场的衰减比较少,并不随距离D的变化比较敏感。当然了,我们在近场测试的时候,要注意loop的手法与每次探测角度,人手在EUT的区域位置都是有影响的,另外对probe的S参数问题需要考虑进去。我经常会遇到同一个点,当你用探针多次不同的力度与角度测量同一个pin,在频谱上反应出的结果还是有蛮大的差异的。下面就这个近场与远场详细介绍下: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have a look,and study how to debug the impe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