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滞

楼主(2019-01-31):
磁滞

磁滞:铁磁材料在反复磁化过程中,磁通密度月的变化始终落后于磁场强度H的变化,对应于外磁场增大与减小时相同的H值,会有不同的B值,这种不可逆现象称为磁滞现象,磁滞现象是铁磁材料的另一个特征。这种磁感应强度滞后于磁场变化的性质称为磁性物质的磁滞性。

剩磁:当外加磁场强度H下降至零时,B值并不回到零而为Br,Br称为剩余磁感应强度,简称剩磁。

矫顽力:为使B值回到零,必须加一个反向磁场强度Hc,Hc称为矫顽磁场强度,俗称矫顽力。

磁滞损耗:铁磁材料在磁化过程中由磁滞现象引起的能量损耗。为使铁心磁化,必须供给能量。当铁心材料磁化时,它的磁通密度B 与磁场强度H之间呈现磁滞回线关系。

磁饱和:磁饱和是一种铁磁材料的物理特性。当外界磁场强度慢慢加强时,铁磁材料内部的磁通密度(你可以理解成磁性)也会慢慢加强。当磁场强度达到一定程度,再加强时,铁磁材料的磁通密度增强的速度越来越慢。这时,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理解为磁饱和。

磁滞回线:在磁场中,铁磁体的磁感应强度与磁场强度的关系可用曲线来表示,当磁化磁场作周期的变化时,铁磁体中的磁感应强度与磁场强度的关系是一条闭合线,这条闭合线叫做磁滞回线。

动态磁滞回线:磁材料的动态磁化特性曲线是指其在交变磁场磁化下,所得到的B—H关系曲线。即动态磁滞回线、动态技术磁化曲线等。动态和静态磁化特性曲线形状是有区别的。就磁滞回线来说,静态磁滞回线的形状与磁化场的大小有关,而动态磁滞回线不仅与磁化场的大小有关,还与磁化的频率有关。不同的磁化场,不同的频率,磁滞回线的形状往往不同。在测量静态磁滞回线时,铁磁样品中仅存在磁滞损耗,而测量动态磁滞回线时,样品中不仅有磁滞损耗,还有涡流损耗,因此,同一材料样品在相同大小磁化场磁化下,动态磁滞回线较之静态磁滞回线横向加宽,即封闭曲线内面积大一些,这表明交变磁化的损耗加大。

磁场强度H(magnetic intensity):磁场强度是线圈安匝数的一个表征量,反映磁场的源强弱。是为了磁场的安培环路定理得到形式上简化而引入的辅助物理量。它的物理意义类似于电位移矢量D。从定义的操作方面来看,磁感应强度是完全只是考虑磁场对于电流元的作用,而不考虑这种作用是否受到磁场空间所在的介质的影响。磁场强度则完全只是反映磁场来源的属性,与磁介质没有关系。在国际单位制(SI)中,磁场强度H的单位是安培/米(A/m)。磁介质磁化后产生的磁化电流改变了原来的磁场分布,引入辅助量H是为了使未知的磁化电流不显现在由H表述的磁场的安培环路定理之中。在认清磁性起源于电流之前,曾认为磁性起源于磁荷,并得到了与静电库仑定律相仿的磁库仑定律。由此,把单位磁荷所受磁力定义为H,认为H是描述磁场的基本物理量,并赋予其磁场强度的名称,沿用至今。

磁感应强度B( magnetic induction):描述磁场强弱和方向的基本物理量。是矢量,常用符号B表示。在物理学中磁场的强弱使用磁感强度(也叫磁感应强度)来表示,磁感强度大表示磁感强;磁感强度小,表示磁感弱。这个物理量之所以叫做磁感应强度,而没有叫做磁场强度,是由于历史上磁场强度一词已用来表示另外一个物理量了。磁感应强度就是同时由磁场的产生源与磁场空间所充满的介质来决定的。B在数值上等于垂直于磁场方向长1 m,电流为1 A的导线所受磁场力的大小。B= F/IL 在国际单位制(SI)中,磁感应强度的单位是特斯拉,简称特(T)。在高斯单位制中,磁感应强度的单位是高斯(Gs ),1T=10KGs等于10的四次方高斯。由于历史的原因,与电场强度E对应的描述磁场的基本物理量被称为磁感应强度B,而另一辅助量却被称为磁场强度H,名实不符,容易混淆。通常所谓磁场,均指的是B。

磁场强度H与磁感应强度B的差别:磁场强度和磁感应强度均为表征磁场性质(即磁场强弱和方向)的两个物理量。由于磁场是电流或者说运动电荷引起的,而磁介质(除超导体以外不存在磁绝缘的概念,故一切物质均为磁介质)在磁场中发生的磁化对源磁场也有影响(场的迭加原理)。因此,磁场的强弱可以有两种表示方法:在充满均匀磁介质的情况下,若包括介质因磁化而产生的磁场在内时,用磁感应强度B表示,其单位为特斯拉T,是一个基本物理量;单独由电流或者运动电荷所引起的磁场(不包括介质磁化而产生的磁场时)则用磁场强度H表示,其单位为A/m2,是一个辅助物理量。具体的,B决定了运动电荷所受到的洛仑兹力,因而,B的概念叫H更形象一些。在工程中,B也被称作磁通密度(单位Wb/m2)。

在各向同性的磁介质中,B与H的比值即介质的绝对磁导率μ。打个比方,你用一个固定的力去移动一个物体,但实际对物体产生的效果并不一样,比如你是借助于工具的,也可能你使力的位置不同或方向不同。对你来说你用了一个确定的力。而对物体却有一个实际的感受,你作用的力好比磁场强度,而物体的实际感受好比磁感应强度。
安匝数:线圈通过的电流及线圈匝数的乘积。

磁化场磁场强度H为:
H=nI

其中n=N/L为单位磁路长度上线圈的匝数。H的单位为A/m。
由磁化线圈通过的电流I和单位磁路长度上线圈的匝数n可计算磁场强度H,用特斯拉计测量气隙中均匀磁场区的磁感应强度可得B。逐点测出H、B的值即可绘出B-H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