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常见缩写含义

楼主(2019-01-30):
本人菜鸟,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下面的缩写全称是什么,在射频中表示什么含义?
SelfCalibration
SelfVerification
TxIQMismatch
RFICLNAPA
TxGainOverFreq
RxRSRP
RxRSSI
RxGainOverFreq
TXGFMainPowFreqVer
RxRSRPVer
RxTxCombinedVer

网友:
SelfCalibration---------------自校准,意思就是系统可以自己校准射频功率或者是其他射频指标
SelfVerification--------------自验证,意思是系统可以自己验证系统是否ok,各参数指标是否正常
TxIQMismatch---------------发射IQ不匹配,意思就是发射的IQ通路相位不对,调制可能有问题
RFICLNAPA------------------RFIC就是射频IC,LNA就是低噪声放大器,PA就是功率放大器
TxGainOverFreq------------给定频率的发射增益

RxRSRP----------------------参考信号接收功率,用于代表承载参考信号的无线信号强度。

RxRSSI-----------------------简单理解就是接收信号电平

RxGainOverFreq------------给定频率的接收增益

TXGFMainPowFreqVer-----不知道是啥
RxRSRPVer------------------参考信号接收功率验证

RxTxCombinedVer---------RXTX结合验证?

楼主你这个是LOG里看到的吧?有些不算标准的缩写,也不常见,我只能从字面意思猜测

网友:
你这个估计是某篇芯片的介绍材料。

从技术角度上说,作为模拟器件的射频器件在个体上,每个的物理上都是有差异的,如尺寸加工公差,半导体注入浓度等等,所以射频器件的规格的指标都是一定的范围而不是固定值。而现代消费终端,需要大批量生产,不能单体调试。 所以设计了一套校准设计方案,通过自动获得的每个终端的一些参量,结合软件算法,控制电路中的一些偏置量,如放大器的偏置以改变放大器的增益,以达到批量生产一致性。楼主上面提交的这些都是软件算法的一些参数名称,只能根据我的经验,提供一些帮助。要准确的描述,需要你上传一下完整的内容,
TxGainOverFreq',RxGainOverFreq   收发通道增益频率响应(平坦度)
TXGFMainPowFreqVer  发送机功放输出频率响应
RxRSRP,RxRSRPVer  ,RxRSSI,,接收信号功率,接收信号强度
TxIQMismatch2 发射IQ失配,
SelfCalibration;SelfVerification  自校准,自验证

再次强调,这些参数都是软件自己定义的参数,准确定义到常规的射频电路上的指标,需要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