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定向耦合器

楼主(2019-01-30):
新手请教大神,  想做一个0.5GHz-4.5GHz的定向耦合器,但是对一些技术指标不是太清楚。直通端,耦合端的指标大小代表什么物理意义呢,还请帮我解答一哈疑惑?还有就是衰减30dB是指耦合端口衰减30dB么?其次,设计这样的耦合器直接用徐老师的ADS2011教程的Lang耦合器能设计出来么?  谢谢

网友:
从业生涯中,还没见过Lange耦合器实物。
Lange耦合器的 4 根飞线是如何实现的?电烙铁焊接飞线?或者压焊Bonding金丝?
总之生产不方便,看起来就象DIY的小批量试制似的。
或许还可以考虑背面走过孔?
感觉都不好。

网友:
衰减30dB应该是指耦合端的耦合度30dB。
徐老师书中的Lange耦合器带宽达不到楼主的要求,而且此书的重点在于ADS软件的操作。
30dB耦合器,很适合采用多节微带双线锯齿耦合图形:

锯齿能提高微带耦合器的“方向性”:即耦合端与隔离端的信号之差(dB)。

网友:
ADS侧重于电路仿真。
对于这种微波图形精细仿真,要用HFSS。

网友:
学习一下,这种锯齿状的耦合器,还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