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充电器频繁重启,加二极管就解决,不明道理,求解。

楼主(2019-01-30):
    如图1,变压器后只有一个二极管,恒流恒压给15V铅酸电池充电,刚开始1.2A-0.5A问题都正常,到接近充满的时候,电流脉冲型波动0.7A-0A之间,变压器节奏型异响,据判断是电源不停重启了。

如图2,电池负极串一个二极管到GND,问题改善,充电无问题了。

网友A:
    你相当于将充电电压降低了,始终充不到临界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相当于将充电电压降低了,始终充不到临界点。

    我把电压抬高0.7V之后,才串的这个二极管,很管用。

网友:
    只能看出来二极管加上后,电池通过电阻放电的路径被截断了。。

至于之前为什么响,之后为什么好了,只有等高人来分析解答了

网友:
    另外问一下,“电流脉冲型波动0.7A-0A” 这个是在图中 哪一点 & 用什么测出来的?
    谢谢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呀,高人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降压

    我把输出抬高了0.7V,抵消了这个二极管的降压

网友C(2019-03-06):
    电容旁边并联的是个什么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旁边并联的是个什么器件?

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

    把这个电阻去掉,有这个电阻,电池在不停的充放电。

网友(2019-04-23):
    你检查一下整流二极管,在小电流的时候是不是压降加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