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浪涌试验可以并联同时测试吗?3相平衡线共模不用做?

楼主(2019-01-30):
浪涌试验 可以通过电源网络并联多台EUT同时做吗?
还有在专家答疑的帖子里看到 三相电源的平衡线共模不用做浪涌试验?
是L1 ,L2,L3对N线不用做吗?请问出处在哪?

三相设备的浪涌试验可以同时L1,L2L3 N -> 地做还是分别L1->地,L2->地....这样做?

网友:
浪涌试验 可以通过电源网络并联多台EUT同时做吗?
建议不并联做,因为并联做降低了每一台EUT所承受的浪涌电流,并如并联2台,浪涌电流各分一半。
还有在专家答疑的帖子里看到 三相电源的平衡线共模不用做浪涌试验?
是L1 ,L2,L3对N线不用做吗?请问出处在哪?
如附件,浪涌试验等级选择。AC电源是要做线-线和线-地,没有其他条件选择
三相设备的浪涌试验可以同时L1,L2L3 N -> 地做还是分别L1->地,L2->地....这样做?
GB/T 17626.5-2008 8.2 在实验室内施加浪涌 小节里有提到“当进行线-地试验时,如果没有其他规定,应依次对每根线进行试验”。道理同并联多个EUT同时测试一样,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