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ADS9.5如何导出3D模型给solidworks

楼主(2019-01-30):
下午在论坛看了tmlee大神的帖子,已经学会在pads9.5的3d视图中建立3D模型,但是怎么把这个模型导出来给结构,以验证产品结构构造呢?

网友A:
在3D的菜单栏点“导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3D的菜单栏点“导出”

请问能否截图明示,我没有找到有这一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能否截图明示,我没有找到有这一栏啊。。。

红框处图标,然后使用默认选项直接点击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來跟著嘗試看看~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框处图标,然后使用默认选项直接点击保存就可以了

我这个软件好像跟你的不一样啊

网友B:
    你试试在layout 界面里面export IDF 文件,我们这边是通过IDF 文件和结构工程师进行沟通的,结构工程师会获得一个装配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在layout 界面里面export IDF 文件,我们这边是通过IDF 文件和结构工程师进行沟通的,结构工程师会获 ...

    IDF文件导入到solidworks是三维的吗

网友(2019-03-02):
    用的pads软件都不是一个版本

网友(2019-06-23):
引用 楼主:
    IDF文件导入到solidworks是三维的吗

是一个比较宽泛粗糙的3D 立体图形,不是很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