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问一个关于AD软件的阵列粘贴的问题,求助,困扰好几天了

楼主(2019-01-31):
如图看这个排列,为什么都排列到圆外去了呢?
我选的圆心明明就是这个圆的圆心
何如缩小圆心和这个电阻直接的距离呢?到圆里面来?
还有看第二个图片,使用普通粘贴,为什么十字型和要粘贴的电阻元件不是在一起啊?
为什么要距里那么远啊,这是什么规定?怎么样才能使粘贴的位置和十字心是一起呢?

网友:
    复制时原点需选择器件中心或焊盘中心

网友:
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AD进行复制时,鼠标会变成十字,是让你去选择一个参考点,以便精确定位。
你粘贴时,十字离元件很远,是因为你复制时没有选择参考点,鼠标点到哪里,哪里就是参考点了。

第一个问题:
先画好圈,将待复制粘贴的元件放到这个圈的圆心处。
复制元件,以元件中心为参考点。
特殊粘贴,粘贴阵列,圆形阵列,按需填入数量和角度,点确定。
将鼠标放到圈上,并点击,这个就是起始点。
结束。

网友:
    我也跟著學習了~謝謝分享~

网友:
    有一种方式能实现,相对麻烦,调整系统参数,设置空格的旋转角度,然后复制好并选择参考点,粘贴时按空格,就会相应旋转,然后点击到参考点上 即可。
用阵列的话,用到特殊粘贴,多试几次就好。

网友:
    复制元素后,要右键确定一个元素中心的

网友:
    复制后选择参考点,如果用阵列可以选择用特殊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