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直流数字电压表(0-500V)自动切换量程

楼主(2019-01-31):
基于51单片机的直流数字电压表(0-500V)自动切换量程

实现功能:基于51单片机的0-500V自动切换量程数字电压表,测量精度<1%.
电路组成:100:1的电阻分压网络,TLC2543(12位)A/D转换芯片进行模拟信号采样,LM339电压比较器电路实现量程分档切换,51单片机进行数据处理,1602液晶显示电压及A/D转换数据值。
不足之处:电阻分压网络估计精度不是很高,上网查了下,99K,9K电阻误差一般1%左右,不像proteus一样一点误差都没有;还有个问题是,当在显示中测量100V以上的电压时,电压太大,对电路有危险,所以应当加保护电路,可我不知道怎样加最合适,希望网友能给点建议,最好是有曾经做过实物的建议。

电路原理图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LCD[6];   //电压数据转换成LCD1602液晶字符显示
uint Volt;
//***********TLC549管脚配置*********//
//sbit DO  = P1^0;        //时钟
//sbit CS  = P1^1;        //片选
//sbit CLK = P1^2;        //数据输出
//*********************************//
sbit RS = P2^0;                        //1602液晶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RW = P2^1;                        //1602液晶读写端
sbit E  = P2^2;                        //1602液晶使能端
sbit X1 = P2^3;
sbit X2 = P2^4;
sbit X3 = P2^5;
sbit CS=P1^2;        //片选引脚
sbit CLK=P1^3;       //时钟脉冲引脚
sbit SDO=P1^0;       //数据输出引脚
sbit SDI=P1^1;       //数据输入引脚
sbit EOC=P1^4;                 //转换结束引脚
//*********ADC0809管脚配置************//
//sbit ALE = P1^3;        //地址锁存允许信号
//sbit CLK = P1^4;        //时钟脉冲输入端
//sbit ST = P1^5;                //A/D转换启动信号
//sbit EOC = P1^6;        //A/D转换结束信号
//sbit OE = P1^7;                //数据输出允许信号
//sbit ADD_A = P1^0;        //地址选择输入端
//sbit ADD_B = P1^1;
//sbit ADD_C = P1^2;
//************************************//
// Function Prototypes
void check_busy(void);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void LCD_init(void);
void string(uchar ad ,uchar *s);
//void lcd_test(void);
void delay(uint);
void Volt_To_LCD1602(void);
void delay_ms(uint xms);
void Data_Conversion(void);
//uchar TLC549_ADC(void);
/*******************************************
    LCD1602 driver mapped as IO peripheral
*******************************************/
// Delay
// Delay
void delay(uint j)
{
        uchar m = 60;
or(; j>0; j--)

                while(--m);
    m = 59;
    while(--m);
    m = 60;

// Test the Busy bit
void check_busy(void)
{
        do

                P0 = 0xff;
    E = 0;
    RS = 0;
    RW = 1;
    E = 1;
    _nop_();
 while(P0 & 0x80);
 = 0;

// Write a command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
{
        check_busy();
 = 0;
S = 0;
  RW = 0;
  P0 = com;
 = 1;
nop_();
 = 0;
  delay(1);
}

// Write Data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check_busy();
 = 0;
  RS = 1;
W = 0;
0 = date;
 = 1;
  _nop_();
 = 0;
  delay(1);
}

// Initialize LCD controller
void LCD_init(void)
{
        write_command(0x38); // 8-bits, 2 lines, 7x5 dots
rite_command(0x0C); // no cursor, no blink, enable display
  write_command(0x06); // auto-increment on
rite_command(0x01); // clear screen
  delay(1);
}

// Display a string
void string(uchar ad, uchar *s)
{
        write_command(ad);
hile(*s>0)

                 write_date(*s++);
     delay(100);

}
//****************************************************//
//函数名:delay_ms(uint xms)
//函数功能:ms级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uint xms)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
void ADC0808_Init()
{
  ST=0;
E=0;
}
*/
//***************************************************//
//函数名称:ADC0808_ADC()
//函数功能:读取一次A/D转换的数据
//***************************************************//
/*
void ADC0808_ADC()

  ST=0;
  ST=1;
        ST=0;
  //OE=0;
  while(EOC==0);          //自动发送
E=1;

*/
//***************************************************//
//函数名称:TLC549_ADC()
//函数功能:读取上一次A/D转换的数据,启动下一次A/D转换
//**************************************************//
/*
uchar TLC549_ADC(void)
{
        uchar n, tmp;

        CS  = 1;                     //CS置高,片选无效
        CLK = 0;

        CS  = 0;                     //CS置低,片选有效,同时DO输出高位
        _nop_();
        _nop_();                     //适当延迟时间1.4us Setup Time

        for(n = 0; n < 8; n++) //串行数据移位输入
        {
                tmp <<= 1;
                tmp |=  DO;

                CLK = 1;        //0.4us
                _nop_();          //CLK transition time Max 0.1us
                CLK = 0;        //0.4us
        }
        CS = 1;            //CS置高,片选无效
        for(n = 17; n != 0; n--) _nop_();  //Next Coversion需要延迟17us
        return (tmp);
}
*/
//****************************************//
//函数功能: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函数名称:TLC2543_ADC()
//输入参数:uchar CH_i
//输出参数:uint类型
//****************************************//
unsigned int TLC2543_ADC(unsigned int CH_i)           //CH_i,通道值
{
        unsigned int AD_Val = 0;
        unsigned char i;
        CS = 1;                                                //一个转换周期开始
        EOC = 0;
        CLK = 0;                                        //为第一个脉冲做准备
        _nop_();
        _nop_();
        CS = 0;                                                //CS置0片选有效
        EOC = 1;                                        //EOC开始应设置为高电平
  CH_i<<=4;  //将通道值(D7,D6,D5,D4)移入高四位,转换通道设置
  CH_i|=0x02; //D3,D2,D1,D0=0,0,1,0 ,输出数据为12位,先输出低位
        for(i=0;i<8;i++)         //将A/D转换方式控制字写入TLC2543,并读取低8位转换结果

          AD_Val>>=1;   //将读取结果逐位右移(先输出的是低位)
          CLK=0;
          _nop_();
    if((CH_i&0x80)==0x80)
            SDI=1;
          else
            SDI=0;
            CH_i<<=1;        //在脉冲上升沿,从高位至低位依次将控制字写入TLC2543
      CLK=1;
      _nop_();
          if(SDO==1)                    //在脉冲下降沿,TLC2543输出数据,写入AD_Val的第12位
          {
            AD_Val|=0x800;

          else
          {
            AD_Val|=0x000;
          }

  SDI=0;        //8个数据流输入后,SDI端必须保持在一个固定的电平上,指引EOC变高
  for(i=8;i<12;i++)          //读取转换值的第8至第11位

    AD_Val>>=1;
          CLK=0;
          _nop_();
    CLK=1;
          _nop_();
          if(SDO==1)

            AD_Val|=0x800;        //在脉冲下降沿,TLC2543输出数据,写入AD_Val的第12位
          }
          else
          {
            AD_Val|=0x000;         //第12位写 ‘0’
          }
        }
LK=0;         //在第12个时钟下降沿来临时,EOC开始变低,开始对本次采样的模拟量进行A/D转换,
  _nop_();         //给硬件一点转换时间
nop_();
  _nop_();
nop_();
nop_();
nop_();
  CS=1;      // 停止转换,高电平无效
OC=0;
eturn AD_Val;
}

//****************************************//
//函数名称ata_Conversion()
//函数功能:电压换算
//*****************************************//
void Data_Conversion(void)
{
        uint ad_val;
  unsigned char o,p,k,l;

        ad_val = TLC2543_ADC(4);
        o=ad_val/1000;                   //取千位数字
        p=(ad_val%1000)/100;           //取百位数字
        k=(ad_val%100)/10;               //取十位数字
        l=ad_val%10;                           //取个位数字
        write_command(0x80+0x40);
        write_date(0X30+o);
        write_date(0x30+p);
        write_date(0x30+k);
        write_date(0x30+l);
        //delay_ms(1000);
        if((X3==0)&&(X2==0))        //0-5V

                //ADD_A = 0;
                //ADD_B = 1;
                //ADD_C = 0;
                Volt          = 5.0 / 4096 * ad_val*1000;                //(100-500)
                LCD[0] = Volt/1000;         //千位

                LCD[1] = Volt/100%10;  //百位
                LCD[2] = Volt/10%10;    //十位
                LCD[3] = '.';                                //小数点
                LCD[4] = Volt%10;           //个位
                LCD[5] = 'V';                              //字符V

                write_command(0x80+8);
                write_date(0x30+LCD[0]);

                write_date(0x30+LCD[1]);
                write_date(0x30+LCD[2]);
                write_date(LCD[3]);
                write_date(0x30+LCD[4]);
                write_date(LCD[5]);

        if((X3==1)&&(X2==0))        //5-50V

                //ADD_A = 1;
                //ADD_B = 0;
                //ADD_C = 0;
                Volt = 5.0/4096*ad_val*1000;        //(50-500)
                LCD[0] = Volt/1000;         //千位

                LCD[1] = Volt/100%10;  //百位

                LCD[2] = Volt/10%10;    //十位
                LCD[3] = '.';                                //小数点
                LCD[4] = Volt%10;           //个位
                LCD[5] = 'V';                              //字符V

                write_command(0x80+8);
                write_date(0x30+LCD[0]);

                write_date(0x30+LCD[1]);

                write_date(0x30+LCD[2]);
                write_date(LCD[3]);
                write_date(0x30+LCD[4]);
                write_date(LCD[5]);
        }
        if((X3==1)&&(X2==1))        //50V-500V

                //ADD_A = 0;
                //ADD_B = 0;
                //ADD_C = 0;
                Volt   = 5.0/4096*ad_val*1000;        //(500-5000)
                LCD[0] = Volt/1000;         //千位

                LCD[1] = Volt/100%10;  //百位

                LCD[2] = Volt/10%10;    //十位
                LCD[3] = '.';                                //小数点
                LCD[4] = Volt%10;           //个位
                LCD[5] = 'V';                              //字符V

                write_command(0x80+8);
                write_date(0x30+LCD[0]);

                write_date(0x30+LCD[1]);

                write_date(0x30+LCD[2]);
                write_date(LCD[3]);
                write_date(0x30+LCD[4]);
                write_date(LCD[5]);

}

void Volt_To_LCD1602(void)
{
        Data_Conversion();                     //电压换算并放大1000倍
}

int main()
{
        //uint m;
        LCD_init();
        //ADC0808_Init();
        //ADC0808_ADC();
elay_ms(100);
rite_command(0x01);
        write_command(0x80);
        string(0x80,"Voltage:");
        //delay_ms(2000);

        while(1)
        {

                delay_ms(50);
                Volt_To_LCD1602();
                //delay_ms(4000);

        }
}

下载:

网友(2020-05-15):
感谢楼主的代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