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Tiny-FATFS文件系统到STM8L152C6T6,使用硬件SPI+RTC

楼主(2019-01-31):
移植Tiny-FATFS文件系统到STM8L152C6T6,使用硬件SPI+RTC

最近老师需要做一个低功耗的各种环境参数采集仪,要求不多,就是采集各种参数并储存起来,但是要求低功耗。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stm8L系列单片机,发出去做的板子还没回来,就先使用现有的一块板子先调试文件系统和RTC这些啦。今晚还有点时间就写个移植过程吧,给后来人种一颗小树苗吧。。。

硬件介绍:
    单片机:STM8l152c6t6, 2K RAM,32K FLASH
    sd卡:4G和8G
    接口连接://SD_DT3--SD_CS----------------PB4
                   //SD_CMD--spi1_MOSI--------PB6
                   //SD_SCK--SPI1_SCK-----------PB5
                   //SD_DT0--SPI1_MISO--------PB7

软件介绍:
    编译器:IAR for STM8
    FATFs版本:R0.11a ,直接到FAT官网上面下载即可,下面附件也有。
    通信协议:硬件SPI   (附件也有一份软件SPI的源码)
    RTC:使用STM8L内置的RTC

移植意义:可能大家觉得在STM8这种这么low的单片机上面运行FAT文件系统没什么意义,但是我觉得STM8l在用在低功耗采集或者信息节点的场合很多时候都需要存储数据,那么说到存储数据最适合的存储介质我觉得就是SD卡了,低成本大内存。那么自然想到FAT,存储的文件可以直接在电脑打开,每天新建一个文件来存储等。所以我觉得这东西上面使用FAT还是很有意义的。Tiny-FATFS需要单片机的1K的RAM用做工作区,具体需要多大的FLASH看你的要求了,可以适当的裁剪FATFS,我编译出来是20多K。

移植步骤:
   1.下载FATFS源码包,解压之后把src文件夹直接复制到工程目录中,并把带的字库和说明删掉,如下图;

   2.打开STM8工程,把FATFS中的xx.c文件(diskio.c和ff.c)添加至工程目中,并在option中包含路径

   3.配置ffconf.h(简要说下,具体可参考原子哥的手册);
   #define _FS_READONLY        0    //可读可写
   ##define _FS_MINIMIZE        3    //_FS_MINIMIZE、 _FS_READONLY、 _USE_STRFUNC、 _USE_MKFS、_USE_FORWARD 这些宏是用来对文件系统进行裁剪的,具体见下表
   #define _CODE_PAGE        1    //就支持ASCII码,小内存伤不起
    。。。。。。。
   #define _VOLUMES        1        //注意:Tiny-FATFS仅支持一个逻辑设备,设为1
   #define        _FS_TINY        1        //就是这个地方,设为1之后就是Tiny-FATFS了,编译之后你会发现比设为0的时候用的RAM少不少,只需1K,当然牺牲就是变慢了

4.编写diskio.c里面的5个接口函数。
   前面5个接口函数我是参照原子哥的代码改的,我把除了SD_CARD的其他选项全删了,只留下SD_CARD的部分,因为其他的设备都用不上。(具体代码见附件)
  get_fattime函数:
DWORD get_fattime (void)
{
        return (((u32)(RTC_DateStr.RTC_Year-(RTC_DateStr.RTC_Year>>4)*6)+20) << 25) /* Year */
              | ((u32)(RTC_DateStr.RTC_Month-(RTC_DateStr.RTC_Month>>4)*6) << 21)      /* Month*/
              | ((u32)(RTC_DateStr.RTC_Date-(RTC_DateStr.RTC_Date>>4)*6) << 16)       /* Day*/
              | ((u32)(RTC_TimeStr.RTC_Hours-(RTC_TimeStr.RTC_Hours>>4)*6) << 11)      /* Hour*/
              | ((u32)(RTC_TimeStr.RTC_Minutes-(RTC_TimeStr.RTC_Minutes>>4)*6) << 5)     /* Min*/
              | ((u32)(RTC_TimeStr.RTC_Seconds-(RTC_TimeStr.RTC_Seconds>>4)*6) >> 1)     /* Sec*/
;
}

  这里使用的是内部的RTC,每1S时间产生一个唤醒中断,然后在中断函数中更新日期时间,注意这里的日期时间都是BCD吗,例如0x16表示的是16年,所以上面做了转换。

5.RTC初始化配置见附件源码了。下面是初始化过程中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f ((RTC->ISR1 & RTC_ISR1_INITS) == RESET)  //Check calendar has been initialized or not?

    RTC_DateStructInit(&RTC_DateStr);
    RTC_DateStr.RTC_WeekDay = RTC_Weekday_Friday;
    RTC_DateStr.RTC_Date = 6;
   RTC_DateStr.RTC_Month = RTC_Month_March;
    RTC_DateStr.RTC_Year = 16;
    RTC_SetDate(RTC_Format_BIN, &RTC_DateStr);

    RTC_TimeStructInit(&RTC_TimeStr);
    RTC_TimeStr.RTC_Hours   = 20;
    RTC_TimeStr.RTC_Minutes = 02;
    RTC_TimeStr.RTC_Seconds = 00;
    RTC_SetTime(RTC_Format_BIN, &RTC_TimeStr);

就是设置日期时间之前检查是RTC是否已经被设置过了,设置过了就不需要设置了。类似于stm32的备份寄存器,这样子只要不断电RTC的时间就不会复位。顺便提一句,STM8l的RTC还是很稳定、很准的,当时测了两三天跟电脑的时间差不了2秒,美中不足的是没有留出电池供电引脚,单片机断电就完了。
6.硬件SPI配置,这步非常简单,看图

简简单单几句就把它给配置了,做好这个借口,直接就跟原子哥的MMC_SD.c和MMC_SD.H对接上了,修改很少。

7.最后主函数:不适用内存分配函数,直接全局变量作为静态工作区。

测试代码:挂载并新建文件

编译运行结果(RAM包含了自己测试用的一个长度为514字节的buff数组):

在工程Backup文件夹里面还有一段测试读文件的代码:
   res = f_open(&fl,"news/news.txt",FA_READ);
   if(res == FR_OK)

     Usart1_Str("Open file ok!\r\n");
     Usart1_Str("The news is:\r\n");
     do

       //for(i=0;i<50;i++) buff = 0;
       res = f_read(&fl,buff,512,&r);
       //Usart1_Str(buff);
       if(res || r<512)

          Usart1_Str("Read over!\r\n");
         break;   //error or eof
       }
     }
     while(1);
   }
   else
     Usart1_Str("Open file failed!\r\n");
   f_close(&fl);

事先在SD卡里新建一个news/news.txt文件,大小为1026KB,最后测试读出时间是14秒,平均速度是60多Kbyte/s的读出速度,对于一般应用相当够用;
跟另一个用模拟SPI写的工程比较,读取同样的这个文件,耗时一分49秒,平均速度只有10Kbyte/s左右。写入速度没测试,应该会慢一些。。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