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灯具可以用CDN代替暗室测试RF?

楼主(2019-01-31):
为什么灯具可以用CDN代替暗室测试RF

网友:
你先理解一下CDN方法究竟是什么,  它是一种测量端口共模电压/电流的手段。 对于灯具/灯泡, 产品比较单一简单,一般情况下样品大小形状尺寸不会很大而且不会太复杂与参考地的分布参数在可控范围之内, 因此辐射发射可以借由测量产品的端口(电源端,控制端等等)的共模电压/电流来考量评估整体的辐射发射情况。 因为对于这种产品端口外拖线缆的共模发射是辐射发射的最主要贡献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