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AD17找不到 通过XY移动选择 这个选项

楼主(2019-01-31):
我想通过X 和Y的值来调整他的位置,但是右键后找不到  通过XY移动选择  这个选项,这个选项去哪了,我用的是AD17,一直没找到,谢谢各位

网友A:
AD本来就没有这个选项吧?
双击目标,通过修改坐标可以实现这个目的。
按住目标,按键盘上的上下左右箭头,可以实现在XY方向上按设定的栅格进行步进。

网友B:
双击菜单栏空白处,跳出的界面里设置一下快捷键,就不用右击了

网友:
我是AD13  应该没有大的变化 你找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双击菜单栏空白处,跳出的界面里设置一下快捷键,就不用右击了

还真有这个功能啊,以前没发现,实用
不设置快捷键的话,按M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有这个功能啊,以前没发现,实用
不设置快捷键的话,按M也可以

我一般用的都设自己的快捷键,这个功能我也基本不用,这是之前设置快捷键的时候看到了,哈哈,我觉得调格点就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本来就没有这个选项吧?
双击目标,通过修改坐标可以实现这个目的。
按住目标,按键盘上的上下左右箭头 ...

谢谢

网友:
这个功能有什么用吗?双击就可以设置xy位置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