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阻抗差分计算与saturn pcb差别好大

楼主(2019-01-31):
rt,

我什么地方搞错了吗?怎么计算结果差那么多?

网友:
这是什么计算软件?你是想说为什么根据目前提供的参数不是100欧姆的值吗?个人建议相关参数还是请你对应的制板厂提供比较靠谱。你也可以用我们网站的工具试试看,参考一下

网友:
这是我根据你目前的参数算的

网友:
Hi mening,
in your Saturn calculation you have 2 tickness, trace and palting.

Best, JB.

网友:
计算阻抗的时候,把线宽设计较大一点,厂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另外,对于两层板,差分线基本是参考不到另外一层的,一般都是同面参考。计算阻抗的时候要考虑同面参考

网友:
    平常你们走差分线宽线距咋设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