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文字大小詢問

楼主(2019-02-01):
    請問現在PCB上面文字最小可以做到多少mil而不會糊掉
我們的板廠只能ˋ40 x 4 , 而且會有點糊掉
    是因為技術不好的原因嗎 ???

网友:
    正常的板厂做40X4mil没问题,技术较好的板厂做32X4mil也ok
    你说那家常规的都做不好,那不只是工艺问题了

网友:
    太小了也看不清楚啊。

网友:
    感觉是这家PCB板厂工艺有问题,正常丝印我设置0.1MM 1MM打样出来的PCB丝印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一般是用50 5mil,看的也比较清楚,用40 4mil,也能做出来,但是看着就不清楚了,调试还是要查电脑上PCB文件才行。

网友(2019-04-28):
    我正常是用字体1.6,线宽0.15

网友:
    字体高30mil,线宽5mil,应该也很清楚吧!?

网友(2019-08-26):
    业界有文字自动喷墨机,1mil的文字也可以印的很清楚

网友:
    你的板厂工艺精度决定的。做高端的当然做得更小。由丝印筛网ppi决定的,一般厂用的是150个ppi,(一平方cm有150个孔)。自己比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