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接收机220V三孔插头那块,地线怎么接?

楼主(2019-02-01):
        我检测接收机220V电源引进三孔处接地跟接收机信号输入地是连在一起的,信号输入与屏蔽室接线板引出线连接的,也就是信号输入的地是跟屏蔽室连在一起。
        引来的220V交流电压,有火线、零线,以及变压器处引来的地线。由此就存在变压器处的地线跟屏蔽室的地线连在了一起。
        这样会不会有问题?要不要改成接收机的地接到屏蔽室?不要用变压器处的地?
        我担心变压器的地与屏蔽室的地两者距离很远,接地电阻也不一样,而且变压器的地会不会有干扰?

网友:
屏蔽室的地,是EMC的实验室接地,实验相关的测试设备、被测设备、屏蔽室接在这个地,与建筑物接地或其他系统都是分开的,只有在大地才汇接;

交流220V地在电源输入时就已经和屏蔽室接在了一起,你从接收机这里接屏蔽体,意义也不大了,而且增加了复杂度,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