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混频器巴伦?

楼主(2019-02-01):
各位大神:我想在混频器芯片ADL5801(10M-6G)射频端加微带巴伦,其中混频器射频端是差分输入,不知该怎么设计?
在datasheet中看到,射频端“内部匹配50Ω差分输入阻抗”,不知道什么意思,巴伦阻抗怎么考虑?

网友:
“内部匹配50Ω差分输入阻抗
表示是射频端口是50欧姆,差模阻抗。通常射频传输线的设计都是5O欧姆到地阻抗。 这个数值是为你做电路设计或选择巴伦器件时需要的。

网友:
文件中有P32页有对应的连接图。
不过对应的射频和LO都是窄带的巴伦。

探讨一下,你具体的应用是什么?
这种ADL5801器件的确非常特别,你的想法做50M-6G的巴伦,技术上也有些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