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画走线的时候为什么 按shift+空格不变圆弧呢

楼主(2019-02-02):
百度教程shift+空格是走圆弧,但是我的按下后还是不行这是怎么回事,它不是变圆弧,而是变成45°斜着走

还有这个线的宽度的默认值怎么修改呢,每次默认都是这么粗,0.254mm,在哪里修改它的默认值呢?

网友A:
shift+空格,是在几种不同的拐角模式间进行切换。
线宽默认值:先在设计规则里设置,然后走线时按tab键,最右边有线宽模式选择,可以选规则里的最小值。只需设置一次,就会自动记住。
非交互式走线的默认线宽,可以在preference->PCB Editor->defaults里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hift+空格,是在几种不同的拐角模式间进行切换。
    线宽默认值:先在设计规则里设置,然后走线时按tab键, ...

大大有問必答,樂於幫助新手…
祝您金豬年發大財,諸事大吉大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有問必答,樂於幫助新手…
    祝您金豬年發大財,諸事大吉大利

    谢谢,新年快乐。

网友:
    输入法的问题,需要切换到美式键盘

网友:
    应该是输入法的问题

网友:
    先用ctrl+space关闭输入法

网友:
    切换走线角度:shift+空格
    修改线宽:1、执行走线命令时,按tab键,修改线宽。
                2、走线完成后,点击需要调整的线,进行线宽修改。
                3、利用查找相似对象,批量修改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