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 LAYOUT打开老的PCB文件,再进入ROUTER时报严重错误

楼主(2019-02-03):
啥情况?是版本不兼容的问题吗?如何解决呢

网友:
试着导出ASCII文件然后再导入,看看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
    可能是数据库出问题了 导出asc或者I检查下 没有问题再进入router

网友:
    破解的PADS一般都有类似的问题,可以把PCB导出DXF,然后在把DXF再次导进PADS 里面。以前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试试不要从layout进入,单独把router 打开后再打开文件,我以前也试过,从layout直接进入router总是没有反应,所以我都是选择用router单独打开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