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菜鸟来问问题,这电路图各点电压如何计算?

楼主(2019-02-04):
帮帮忙

网友:
    基尔霍夫电压

网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2Bfg%3D%3D&#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75f3ec87ee4f80e2#rd
送给你两篇文章,看完就知道了

网友:
    R9、R11中间电压为7.945V,R8、R13中间电压为4.658V,其余可以自己算。

网友:
    基尔霍夫电压,列方程

网友:
    知道基佬霍夫,忘记怎么列方程了。同求大神出个图

网友A:
    结果就是5楼所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果就是5楼所说的~

    rutu

    s

    s

网友(点评):
怎么确定IAB的电流方向呢?

网友:
    软件仿真

网友:
    有两种方法可以解这个问题,方法1通过电路图仿真的方式,求解速度快且答案准确无误,建议用AD可以快速地做这个仿真;方法2那就要考验电路分析的理论功底了,我就讲方法2吧。
基尔霍夫定律和戴维南定律原理相同,记住一个定律就行了,我用戴维南定律(电压源短路,电流源开路)解这个问题,先计算A点电位,也就是R8与R13之间的电位。(B点电位方法相同)
第一步,将电路划分出电压源电路和外围支路,并断开外围支路;
第二步,电压源电路内的20V短路,计算出电压源电路等效内阻R0=(13/15)K 欧姆
    第三步,计算电压源电路开路电压UOC, 得出A点基准电位4/3,UOC=(20-4/3) 伏
    第四步,接上外围支路,电压源电路内阻对外围支路有分压,计算出外围支路电势差U=(20-4/3)*{(13/15K)/ [4+(13/15K)] }
第五步,加上A点基准电位4/3,A点电位:U+4/3=4.658

    戴维南定律解题

    戴维南定律解题

网友:
    IAB的电流方向对于求解这个题没有任何影响

    假如电流定义IAB,那么两点压差就是VA-VB,反之就是VB-VA了
    同时,电流的相等关系要保持,A.B亮点的流入=流出,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kan tu

    这个方法在LZ的这个电路里感觉稍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