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分配器和分离器的区别

楼主(2019-02-11):
    功率分配器和分离器的区别

    功率分配器(DIVIDER)和 功率分离器(SPLITTER)的长相很类似,作用又都是把一路信号分为两路,二者有啥不同?有时还真是傻傻分不清呢,其实他们基本的分别在于二者内部用于分离功率的电阻结构不同。
    功率分离器(SPLITTER), 内置两个50Ω电阻,只有输入端口为50Ω,其他端口为83.3Ω,。用于在电平和比率测量中改善输出与源的匹配,进而将测量不确定度最小化。
    功率分配器(DIVIDER),内置三个16 2/3 Ω 电阻, 各端口均为50Ω,用于将源信号分离成相等的两份,以便进行比对测量。功率分配器可在两个输出端口提供良好的阻抗匹配。也可用于对两路输出信号进行不同性质的测量,比如:频率和功率。功率分配器还可用于两路信号的组合,因为这些端口都是双向的。
    图1   功率分离器      图2  功率分配器
    在电平和比率测量的应用中,功率会从一个支路取样,而此时三电阻的结构会导致比较差的源匹配,进而造成校准点或参考轨迹严重的纹波。图1中的点“A”保持恒定电平,可看成是一个0阻抗的源,此时输出臂的输出阻抗就等于输出臂上的电阻50Ω,而如果此时使用三电阻的分配器(图2),就会导致16 2/3 Ω 的输出阻抗或者3:1的VSWR失配,进而导致严重的测量不确定性。在这种应用中,是德科技(Keysight)两电阻结构的11667A/B/C提供50Ω 输出阻抗,可以将不确定度最小化。
    功率分离器                   功率分配器
    应用场合举例
    功率分离器
    使用标量网络分析仪进行比率测量(传输)
    使用标量网络分析仪进行比率测量(反射)
    功率分配器
    总结
    功率分配器(DIVIDER)的应用,比如:
    1、将低功率信号分配到两根天线
    2、互调失真测试
    功率分离器(SPLITTER)的应用,比如:
    1、增益,增益压缩测试
    2、比率和电平测量
    或者
    相信通过这篇文章的介绍,你应该会对功率分配器和功率分离器有个清楚的认识了吧。

网友:
    看看功率分配器和分离器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