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触滤波器设计,有很多问题想请教高手。

楼主(2019-02-11):
最近接触滤波器设计,有很多问题想请教高手。
我们拿到滤波器指标后,根据LAs,LAr确定滤波器原型,阶数,然后得到低通电路圆形和参数,然后转换到带通,把并联电容什么的用K变换器变换到 串联电感,得到的K值就是腔体之间的耦合系数,再确定腔体结构。
我看了很多资料以及论坛的帖子,现在多用CARMERON的矩阵综合法,从设计指标得到M矩阵。矩阵综合法一般都用广义cheby原型,相较于传统滤波器原型,它能够自由添加零点,但是无法查表得出原型参数。
那么,M矩阵M值和K值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看到了不同的说法,是不是K=M*FBW? 现在一般设计流程就是设计零点和阶数,然后软件实现得到耦合矩阵(M矩阵?),然后再转换到K值?有公式说K(ij)=M(ij)/ [(波导波长1+波导波长2)/pi*(波导波长1-波导波长2)],到底哪个才是对的?
有资料说,两个端口的耦合值是有Qe确定的,公式是Qe=1/(K^2)?那么我单仿SMA接头模型的时候,直接用HFSS本征求解得出Q值,来判断是否达到设计的k值?
腔之间的耦合,还有资料说K12 = 2(f2-f1) / (f2+f1) .f1,f2是谐振频率,用本征模计算两个频率f1,f2,用此公式计算。仿真时,还要把腔之间的窗口和电感螺钉画进去,再来调节优化。窗口的尺寸和K有没有具体的公式? 螺钉能等效成T型电路,然后理论上,有没有它对K影响公式?
具体到矩形波导滤波器和同轴谐振滤波器,两者区别还是不小的,同时看两个,所以我就狂晕。
矩形波导耦合资料说多是用膜片,分隔出一个个的小腔体,先由K计算出膜片缝隙的宽度W,我的理解就是窗口宽度,然后确定波导谐振器(小腔体)的长度,那么,膜片的厚度是怎么确定的?
我看了实物,似乎就是直接在金属件上面开槽实现腔体的,这应该就是膜片实现的形式吧?
另外怎么根据Q值(原始指标应该是无载Q)判断腔体结构,是不是也要根据它设计腔体件的耦合值?怎么做的?
现在脑袋一片胡乱,还请诸位高手指点迷津。
谢谢!

网友:
有很多种方法计算耦合系数,参见: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5429-1-1.html

网友:
有资料说,两个端口的耦合值是有Qe确定的,公式是Qe=1/(K^2)?那么我单仿SMA接头模型的时候,直接用HFSS本征求解得出Q值,来判断是否达到设计的k值?

----没看明白啥意思。
----是不是写错了?估计应该是两个谐振腔(杆)的耦合值是由Qe确定的吧?

腔之间的耦合,还有资料说K12 = 2(f2-f1) / (f2+f1) .f1,f2是谐振频率,用本征模计算两个频率f1,f2,用此公式计算。仿真时,还要把腔之间的窗口和电感螺钉画进去,再来调节优化。窗口的尺寸和K有没有具体的公式? 螺钉能等效成T型电路,然后理论上,有没有它对K影响公式?
----都没有公式。

具体到矩形波导滤波器和同轴谐振滤波器,两者区别还是不小的,同时看两个,所以我就狂晕。

矩形波导耦合资料说多是用膜片,分隔出一个个的小腔体,先由K计算出膜片缝隙的宽度W,我的理解就是窗口宽度,然后确定波导谐振器(小腔体)的长度,那么,膜片的厚度是怎么确定的?

----无需严格确定膜片厚度,普通能机械加工出来的厚度就行。

我看了实物,似乎就是直接在金属件上面开槽实现腔体的,这应该就是膜片实现的形式吧?
----是啊,普通能机械加工出来的厚度就行。或者说与波长(或者说横截面尺寸)相比,厚度很小就行。

另外怎么根据Q值(原始指标应该是无载Q)判断腔体结构,是不是也要根据它设计腔体的耦合值?怎么做的?
----腔体结构变化不大吧。
----前面说过是无载Qe值确定腔体的耦合系数。

有很多种方法来仿真耦合系数,我建议先按照其中某一篇文章所介绍的方法和公式,做一遍完整的仿真设计流程。
再换另一种方法和公式来做,仔细对比体会差异,做多了,自然就成为高手。

网友:
那么,M矩阵M值和K值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看到了不同的说法,是不是K=M*FBW? 现在一般设计流程就是设计零点和阶数,然后软件实现得到耦合矩阵(M矩阵?),然后再转换到K值?有公式说K(ij)=M(ij)/ [(波导波长1+波导波长2)/pi*(波导波长1-波导波长2)],到底哪个才是对的?
/

----是有这个公式:K=M*FBW?但有时候M矩阵中的M值是归一化的,这里的FBW是带通滤波器所要求的相对带宽。我的理解是这个公式中的M值不能归一化。所以我到现在也没明白M值搞个归一化有什么意义?

----
K(ij)=M(ij)/ [(波导波长1+波导波长2)/pi*(波导波长1-波导波长2)],这个公式第一次见到,一般都不这样写。很显然可以将波导波长变为频率,那就是常见的公式。

----所以两个公式都是对的。

----第一个公式是从理论上确定耦合系数。而第二个公式是要从结构尺寸上拟合耦合系数!

----所谓拟合,就是3D建双腔模型,求本征频率f1、f2,算出K(ij),看是否符合耦合系数。如果不符合,那就要根据经验调整3D模型结构尺寸,再仿真出本征频率,算出
K(ij),反复几个回合,直至达到所要求的耦合系数为止。

楼主:
谢谢版主!谢谢!
我在好几个射频微波论坛中都用Ctrl-C,Ctrl-V问过这么多的问题,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回答一星半点。一大波人都跟贴说:“同问。”  心都凉了。

没想到EDA365论坛这么温暖!

网友A:
楼主是周星星演的唐百虎,连珠炮打退了一波波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周星星演的唐百虎,连珠炮打退了一波波高手。

确实没见过一个贴子,能问出十几个问题的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国内的学习资料有问题:作者以为读者水平都很高,就省略了很多有用的、必须的解释和说明,导致新学员自学困难。

网友:
@楼上的:
于我心有戚戚焉!
英雄所见略同!
心有灵犀一点通!
同是天涯沦落人!咱俩命运共同体!
深有同感!
相距4.3光年远的量子纠缠态!
你就是俺肚子里的蛔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谢谢!
我在好几个射频微波论坛中都用Ctrl-C,Ctrl-V问过这么多的问题,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回答 ...

    哈哈,那就常来论坛逛逛,这里有一帮志同道合的工程师,还有乐于分享的大咖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