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一个问题求助,谢谢

楼主(2019-02-11):
这张图,GND我用红线圈出来了,为什么这里面连线他没有画地线呢?
地线没有引出呀?但是实际板子能用啊

还有这种布线是怎么画的,就是VCC这里,怎么用两条蓝线画出这种里面还有VCC字样的线呢?这是怎么布线的

网友A:
说实话,反复看了几遍,没完全理解你的意思。以下是我的理解:
你圈出来的这些引脚是接GND的引脚,是通过细线与大面积的铺铜连在一起的,大面积铺铜就是GND,可能是因为是用polygon做的铺铜,所以不会显示网名名。

VCC线,并不是用两条蓝色线画出来的,就是普通的交互式布线而已,蓝色线其实是底层铜箔,顶层的VCC线与GND大面积铺铜之间存在间隙,所以看起来像是两根蓝色线画出来的。只显示顶层,不显示底层,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反复看了几遍,没完全理解你的意思。以下是我的理解:
你圈出来的这些引脚是接GND的引脚,是通过 ...

谢谢回答
1.请问敷铜的作用是什么,不敷铜的行不行呢?这是必须的吗?
2.我怎么才能看到GND的线呢?什么快捷键?
3.交互式布线和普通的手动连线有什么区别呢?
4.两条蓝色的线是干什么的,起什么作用,不是连接的作用吗,怎么样能显示底层呢

网友A:
1、铺铜的作用,不同的地方还不一样,看产品和功能了,有些产品是不需要的。
有些是为了给关键信号提供回流路径的;
有些是为了提高防静电能力;
有些是为了减少关键信号间的串扰;
有些是为了保持板子的层叠平衡;
等等。
2和4、是不是GND,不是应该看原理图吗?既然是GND,肯定是把所有的接地引脚连在一起了啊。在PCB界面的最底部,点击Top
layer切换到顶层,英文输入法状态下按shift+S,就只显示顶层的铜箔,红色的,与你圈出来的引脚相连的铜箔都是GND。这时候你还能看到蓝色的线吗?
同理,点击Bottom Layer可切换到底层,按shift+S可以查看底层铜箔。
3、我这里说的交互式布线,就是手动连线,就是tra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铺铜的作用,不同的地方还不一样,看产品和功能了,有些产品是不需要的。
有些是为了给关键信号提供回 ...

谢谢回答帮助,感谢你
已经明白了
感谢

网友:
(1)你说的估计是热风焊盘,这个有焊接方面的考虑。实际是铺铜来实现的,铺铜有相关参数设置。
(2)蓝色是因为是背面的铺铜的地。一般情况下,正面的走线是红色,背面的是蓝色。
(3)线条里面显示VCC,这个是网表名,主要是方便布线。

网友:
看来确实是新手

网友:
晕,这问题我都不好意思回答了

网友:
这种十字交叉或者斜交叉接地好,比起全铜铺地好,其中的好处后焊的兄弟最清楚,好拆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