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分辨率带宽设置对干扰测试结果的影响多大

楼主(2019-02-11):
买了个接收机,本来打算测试军标CE RE,现在这个接收机分辨率带宽设置只有200Hz,9K,120k,只支持民标,军标规定的是1K,10K,100K,请教大神,尤其低频段设置成200Hz(6db),比标准要求的1kHZ差距比较大,是不是测试结果差别也会很大?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设置成1KHz(3db)这样,测试结果会不会更接近于真实呢?

网友:
看信号是什么类型,如果信号比较平均那么强度就差分辨率带宽的比,如果很集中小于200hz,那么没区别;

比如如果信号就有1K,1M两个频点,那么用200hz和1Khz测量的结果一致,如果信号分布在频谱中均匀分布,那么测量值差5倍,其他非极限情况介于两者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