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IC和微波模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2-11):
MMIC和微波模块有什么区别?
在国外某的公司的网上看到,微波模块外面是个金属壳,体积都较大,而MMIC是芯片焊在PCB上,他们的功能都比如说,都是低噪声放大,或者混频器,我想知道,金属壳的里面也是MMIC吗,既然都一样,为什么要分这二种呢?

网友:
百度了一下,区别还是挺大的。 模块其实里面还是各个分立的器件,金属壳估计是屏蔽盖吧。MMIC的话可以认为是把模块小型化了,电路和器件都直接在同一个半导体基片上实现,所以叫单片微波集成电路。功能上是一样的,但是MMIC有更多的优势,比如体积小,功耗小,噪声小,大带宽,生产稳定性好等等,缺点是设计比较麻烦,设计成本也高。不过现在的趋势就是MMIC,以后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