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指导处gerber问题,谢谢

楼主(2019-02-12):
我出gerber在allegro里面查看没问题,但是导入到cam350里面就提示线宽为0,不显示,求前辈指导我怎么输出有线宽,让cam350里面可以显示,谢谢

网友A:
下图这个地方有设置一下看看

网友:
如二楼图,出gerber时,把所有底片都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图这个地方有设置一下看看

谢谢,知道怎么弄啦

网友:
字体线宽设置为5mi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图这个地方有设置一下看看

红线圈那里应该设置成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