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xlUIMenuDump 和 axlUIMenuLoad 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9-02-12):
我在 allegro 16.2 上使用了如下代码

axlCmdRegister("Load_skill",'Load_Skill)
axlSetAlias( "~E" "Load_Skill")
defun(Load_Skill ()
        load("Main_Skill.il")
        Menu = axlUIMenuLoad("C:/cadence/WDIR/pcbenv/Skills.men")
        println("Load Skill Completed")
        ;println(Menu)
)
Load_Skill()

打开 allegro 后可以看到提示 Load Skill Completed ,但是 菜单并没有加载,需要 按快捷键 ctrl + e 才能看到菜单
并且 load("Main_Skill.il") 里面的代码 如下,有 10 多行 类似下面的代码,发现第一次打开 allegro 时,只执行了一部分代码
就是说,有一部分 il 文件没有 load 进来,需要 按快捷键 ctrl + e  才能全部 load 进来

load("XX.il")
load("XX.il")
load("XX.il")

然后同样的代码 在 16.6 上面执行 也是同样的问题,
16.6 上还有个问题是  在 il 文件加入如下代码时

axlUIMenuDump("C:/Cadence/SPB_Date/pcbenv/Skills.men")
打开 allegro 之后  Skills.men 里面只有这一小部分,菜单不完整。

Skills MENU DISCARDABLE
BEGIN
    POPUP "&File"
    BEGIN
        MENUITEM "&New...",                        "new"
        MENUITEM "&Open...",                        "open"
        MENUITEM "&Save",                        "save"
        MENUITEM "Save &As...",                        "save_as"
    END
END

楼主:
@deargds 请问版主知道吗

网友(2024-08-07):
引用 楼主:
    @deargds 请问版主知道吗

    時隔多年,我覺得你在load 的時候,可能就沒有載入正常。
    建議你可以print出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