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 2014.01 win7 64bit破解+详细破解说明

楼主(2019-02-12):
ADS 2014.01 win7 64bit破解+详细破解说明

详见文件夹下的readme文件

Installation and Activation
注:以下安装和破解方法仅在windows7 64bit下验证成功

1、从keysight网站下载安装文件
2、点击安装文件开始安装软件,安装前最好先把以前安装的老版本卸载干净,安装时最好选择完全安装。
安装过程中会指定安装路径、默认用户文件夹路径以及license工具安装路径,重新指定或记住这些目录的路径
比如我一般会自己做如下指定:

安装文件路径
D:\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14_01
默认用户路径
D:\Works\ADS_Prjs
license 工具安装路径
D:\Program Files\Keysight\EEsof_License_Tools

安装完成后会提示指定license,先取消,下一步手动指定

3、用记事本打开破解文件目录下EEsof_License_Tools\license.lic文件
将第一行中间的myservername替换为你的主机名(主机名可以 右键 计算机->属性->计算机全名 下直接复制可得)
Ctrl+H将文档中所有的112233445566替换为你主机的MAC地址(可以cmd->ipconfig /all 查看自己的主机MAC地址,去掉中间的短划线)
保存,退出

4、复制crack目录下所有文件,替换D:\Program Files\Keysight\ADS2014_01下所有文件
复制EEsof_License_Tools下所有文件,替换D:\Program Files\Keysight\EEsof_License_Tools下所有文件
将前面修改后的license.lic文件copy到D:\Program Files\Keysight\EEsof_License_Tools\bin目录下

5、右键 计算机->属性->高级系统设置->环境变量
点击新建,设置一个系统环境变量
变量名:HPEESOF_LIC_DIR
变量值:D:\Program_Files\Keysight\EEsof_License_Tools\bin(或其它等效路径名称,只要与之前修改后license.lic的地址一致即可)

6、点击 开始->所有程序->Advanced Design System 2014.01->ADS Tools->ADS2014.01 License Manager 打开license manager
点击左侧Configure标签,然后点击右侧窗口中的Add or replace a license file
选择前面的license.lic文件,比如我这里是D:\Program_Files\Keysight\EEsof_License_Tools\bin\license.lic
点击窗口右下角的 下一步 开始进行license安装和验证
如果license验证成功,则破解成功
如果license安装和验证过程中提示错误,根据错误提示自行研究修正,再重复验证
如果反复几次仍无法验证通过,可能就是无缘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