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 to DC converter 180MHz或其倍频超标

楼主(2019-02-12):
我们产品有一个DC to DC converter,其switching frequency是180MHz,测试时发现180MHz或倍频超标,由于本身机构做的不是很好,现在很难改动,请教大家关于电路方面有什么建议?本人认为电路图上并联电容值不是很合适,应该为100pf和1000pf并联。' v7 G5 L8 |- O2 n

网友:
建议你输入输出加强滤波,电容并联个1000PF的,另外电源线也要加电感或者磁珠。

网友:
    其switching frequency是180MHz,是180Khz吧。很少有见到180Mhz的超高开关频率呢。对于低频的超标,一般用LC滤波就搞定了。空间允许的话,一级滤波不行可以考虑2级滤波。

网友:
    180MhZ确实高。

网友:
    180MHZ的开关频率。是什么DC-DC 呢,学习下。。是不是180KHZ呢,常见的也就几MHZ的开关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