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接收机射频前端

楼主(2019-02-12):
请教大神,宽带接收机前面加入图中这种结构,有什么优越性?

网友:
超宽大放大器。
分段实现。
0-20MHz 运放实现
10-4G 放大支路。用两个功放合成输出,提高输出功率,相当于提高IP2。
4-6(8)G,放大支路,前面加上个3.8G的高通,可以提高镜像抑制
直通支路,当大信号输入时,跳过各路LNA,直接到后面。
总之,是个分段放大器加直通通道。
大家讨论一下,其实有这个直通通道,有大信号就直通,那么做高IP2的意义到底大不大呢?

网友:
0-20MHz属于全差分放大器(FDA),如果结构完全对称,则偶次谐波会互相抵消,二阶交调也会互相抵消,所以能改善IIP2。
另外差分放大也能提高功率输出,进一步提高II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