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 tools中的PCB走线载流计算器有没有实战验证过的童鞋?

楼主(2019-02-12):
求分享数据。

楼主:
有没有验证过的大神,分享一下计算出的数据是否可靠

网友A:
    计算为理论值,用的时候做些余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为理论值,用的时候做些余量即可

    在进行PCB设计时,一般按照1mm走1A的电流来设计,但是对于密度较高、大电流信号较多的电路板,则会带来很大的设计困难。如果按照工具计算值来设计,则会为设计带来很大的帮助,方便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