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boost电路的台阶问题

楼主(2019-02-12):
一个普通的boost电路(升压的),上电的时候spec是很平和的上电了,但是实际测试的时候会先到2.1V,停留一段时间再到4.6V,很困惑

网友:
什么IC,带多大的负载?

网友:
有台阶应该是正常的,电源上电时电压缓慢上升,当达到电路最低工作电压时,如MCU的复位电平时,负载电流将突然增大,这时输出电压将爬升缓慢。建议电源空载时,看看电压爬升情况,对比一下了。

网友:
有波形图没?发上来看下

网友(2019-03-21):
应该是你用的电感和负载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