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开关电源维修详解

楼主(2019-02-13):
    ATX开关电源维修详解

    任何电子设备都要有电源提供电能。电源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传统的串联型电源,另一种是开关电源。传统的串联型电源虽然技术成熟,并且有大量集成化的线性稳压电源模块,具有稳定性能好、输出纹波电压小、使用可靠等优点,但通常都需要体积大且笨重的工频变压器起隔离之用,滤波器的体积和重量也很大。而调整管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为了保证输出电压稳定,其功率调整管必须承受较大的电压差,导致调整管功耗较大,电源效率很低,一般只有 45%左右。由于调整管上的功率消耗较大,需要采用大功率调整管并安装很大的散热器,这就难以满足电子设备小型节能发展的要求,从而促进了效率高、体积小、重量轻的开关电源的迅速发展。

网友:
    效率高、体积小、重量轻是被大众所看好的